如果你的SD卡出现读取错误,或是读取数据时卡死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2019-07-10):
许多比较便宜的相机储存卡因为成本问题可能会运用旧的FLASH储存芯片,本身经常进行读写就会造成FLASH芯片的颗粒疲劳,所以在运用这类产品时经常会碰到用着用着就出现在读取某张照片或是视频时卡死电脑,或是在拍摄时出现错误提示。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都属于相机储存卡的硬件问题,属于FLASH储存芯片产生了少量的坏块引起的,那么如果出现了上面这两种问题表现时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上的将卡里的重要数据恢复出来。

以上两种情况,一般我们要准备两个工具,一个是坏道的镜像拷贝工具,一个是普通的数据恢复软件(网上有很多随便下载一个绿色版就行了)普通的软件我们就不说了,任意一个都可以,今天的重点是拷贝工具。

我们最常用到的功能就是镜像功能,大家可以选第一个图标DISK(代表的是物理磁盘),点击打开后会显示一系列你电脑上的储存设备(红色框内显示部份)

选择这儿时要注意,我们选择数据来源是先择无法正常读取资料的问题设备,且这个设备先不管能不能读取数据,但是一定是要先能显示出来的,很多储存卡可以识别的到也能看得到数据,但是一读就卡电脑或是储存卡直接卡住动不了,这种显著是储存卡有坏块。

选择数据来源盘:

设备目标镜像盘

接下来就是点击开始镜像了

出现上面这个窗口点击继续

出现上面这个跳出的窗口,点击SRART开始即可,剩下的就是等待完成时间

如果做出来的镜像可以直接打开最好,如果由于错误过多打不开的情况可以运用第三方数据恢复软件进行分区扫描后打开,或者也可以进行扫描后再打开导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