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CPU供电电感空焊导致开机小电流故障一列

楼主(2019-07-10):
【机器型号】:iPhone 8
【故障现象】: 8代不开机 开机小电流

【维修过程】:一台苹果8客户描述不开机。
首先接电上电看下电流,发现是小电流。

小电流要么cpu工作条件不满足,要么cpu本身问题,先查cpu的工作条件,发现0.9V电压没有,检查这条线路发现有个电感虚了。

直接做更换处理。

更换完毕单板上电直接就可以开机了,装机测试顺利进系统。

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个是定电流40ma

网友:
39ma是小电流没毛病呀?

网友A:
小电流板层问题吧,

网友B:
这好案例都弄到 鑫制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板层问题吧,

这个故障机不是小电流的那种板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案例都弄到 鑫制造上

在鑫智造上的呀,打开iPhone8高通点击维修案例第一个就是,我没每天都在持续更新。感谢支持

网友:
小电流是什么板底,来个普及,谢谢。

网友:
这个算是绝杀不~~~~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