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 3V转换管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10):
【故障机型】 战神K65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同行一台K650战神电脑,版号W65SJ。

拆开后发现桥都被做过,一边高一边低,这样肯定不行,得换个桥。

换好桥后,刷个BIOS,开机电流小跳到0.031。蓝天代工的通病6脚MOS坏的多,转换不出来。

经查SUSB没转出来,PQ23的5脚3.3V但是3脚还是3.3V,确认PQ23坏。

很容易找到PQ23,直接换掉。

换掉后,开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结果】
战神K650不开机,上家误做桥,更换桥和PQ23后,战神K650成功修复。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我想问你个问题在不在呢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

网友:
图文配的好,新手看起来也容易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