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电路故障,短接PSON可正常开机

楼主(2019-07-10):
最近就搞一块P67 带ERP节能功能的主板
在IO erp 这块的电路看不懂了,
这块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5VSB_CTRL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点平有效?
主板
求助

网友: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当ERP 和-5VSB_CTRL 都为低电平时,进入待机状态,
5VSB_CTRL为高电平,Q110对地导通,Q112和Q113的B基为低电平,导通。
因为ERP为低电平,5Vdual 为低电平,所以3Vdual也为低电平,导通之后3VDUAL_pch也为低电平,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
3Vdual_pch 给面板开机针提供3.3V上拉,给IO提供待机电压,给桥提供深度睡眠 dswvcc电压,当3v dual_PCH
被拉低时,又是如何开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