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开机15,有时掉电

楼主(2019-07-10):
技嘉H81二修板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卡15,有时掉电,测得VCC1_5_PCH电压为2.5v    ,正常为1.5V如图
测U1A的3脚基准电压为2.5V,拆掉R188和R189,懒得找电阻分压,直接从旁边找到个1.5V电压拉过来给U1A的3脚做基准电压

Q26输出电压1.5了,反复开机正常了

网友(2019-09-23):
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按照你的方法 开机不起了   哈哈   原来还可以每次可以开机 只是时间长Q26输出电压2.47不正常 ,现在按照你的改了1.5V 但是开机不起 。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