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B181P 接口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9-07-10):
HP LA-B181P 接口灯一闪一闪 插电压跑0.38a
量5v、3v都正常 板上也无短路,无思绪。

网友:
查查神麼電壓提早出來了

网友A:
长按开关能关机吗
hoshin
一插电,晶片发烫。 判晶片... 连二台
详情

网友:
有没有缺电压?不缺电压刷BIOS。先把简单的搞一搞

网友:
接口灯闪,电源,BIOS,少电压

网友:
看充电芯片 试试 一点点排除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适配器问题,一会儿过保护隔离,一会儿不过,就是电源灯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按开关能关机吗
一插电,晶片发烫。 判晶片...
连二台

网友:
你转接口有可能也有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
有可能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没有!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的

网友:
盲猜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