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35年维修老电工退休前总结的工作经验,看完的人都忍不住点赞

楼主(2019-07-10):
维修电工的职责是保证各类生产机械运动中的各种类型电动机及其电气控制系统和生产、生活照明系统的正常运行。
作为一名维修电工,在工作中除了对设备及线路的合理的安装、良好的调试和日常保养与检查外,在出现问题时,能快速查明问题原因、正确处理问题,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

问题排除的技能对维修电工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备因问题无法运行,有时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会影响企业的劳动效率,所以对维修电工排除问题的技能要求很高。
2、对于电气问题涉及的范围广、随机性高,排除问题的技能是维修电工职业(工种)的一大特点,也对维修电工排除问题的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另外,无论是从职业标准、还是技能考核中,虽然排除问题的考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因为它反映了维修电工一定的综合技能,体现本职业(工种)的特点,所以依旧延续着该项目的考核。并常常将问题排队的项目设为“否定项”。即如果本项考核不合格的话,则视整个考核不合格。
在实际工作中,电气问题出现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电气系统的每一部分,并且出现的问题是千变万化的、随机的。排除问题的方式方式只能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严格固定的模式,这对部分维修人员来说感到疑问,在排除问题的过程中往往走很多弯路,甚至造成较大损失。

下面以其电气控制系统和生产、生活照明系统中常见的问题,与各位同行共同探讨,以便相互学习、促进和提升。
一、问题排除的基础
要彻底排除问题,必须清楚问题发生的原因,要快速查明问题原因,除不断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能从理论上分析、解释产生问题的原因,即“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用理论指导自己的操作,灵活运用排队问题的各种方式。
1、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很多电气现象,必须领先专业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弄懂、弄通。维修电工与其他工种比较而言,理论性更强,有时候没有理论的指导,很多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实际工作中,往往动脑筋的时间比动手的时间还长,一但找出问题点,修复是比较简单的。要复习有关“自控原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系统工作原理,做到较好的理解和掌握。
例如,白炽灯串入二极管后能大大延长灯泡的运用寿命时,就要用到温度的变化与电阻值的关系的概念等。不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就不能做到对某些问题的真正理解和掌握。
2、了解设备的运动形式,对电气提出的要求,弄懂并熟练掌握设备的电气工作原理,熟练掌握电气工作原理,并比较该设备的电气控制特点,是排除问题非常重要的基础。
熟悉掌握设备复合控制系统和电气控制技术的主要内容,了解其典型性、综合性与复杂性。真正掌握典型设备的系统排除问题的技能,遇到其他设备就能举一反三。
系统出现问题时,往往牵扯到较大的范围,不掌握该设备的电气工作原理,就不能较好的排除问题,甚至排除不了问题。
3、了解各电气元件在设备的具体位置及线路的布局,实现电气原理图与实际配线的一一对应,是提升问题排除速度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可以对设备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在排除问题测量时,能选择有效的测验点,防止误判断,以快速判断、缩小问题范围。

二、排除问题的一般方式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了设备的工作原理,为排除问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操作对有效的进行分析和找出问题点,还需具备一定的手段,这就是排除问题的一般方式。
1、电阻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线路、触点等是否通断的一种方式,有时也用万用表或电桥测量线圈的阻值是否符合标称值,也用兆欧表测量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等。
测量时,要注意选择量程(一般测量通路时,选择较低档位);要较表;要注意有没有其他回路,以免引起误判断;更要注意严禁带电测量,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
2、电压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挡,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方式,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压、负载的电压(即两表笔间一直饮食负载,也有时测量开路电压,以判定线路是否正常。
测量时要注意表的挡位,选择合适的量程,测量直流电时,要注意正负极性。这也是一种较常用的方式。
3、电流法:即通过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定问题原因。弱电回路,常采用将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挡串接在电路中进行测量,强电回路,常利用钳形电流表检测。
4、替换法:在怀疑某个器件有问题、但不能确定,且有代用件时,可替换试验,看问题是否恢复。
5、短接法:适用于低电压、小电流回路中,将情绪适中的点用粗导线短接进行试验的方式。但必须确定短接时不会造成短路和短接后的一但工作,不会造成危害。禁止带电短接,一般初学者不宜采用。
6、直接检查法:在了解问题原因或根据经验经常出现问题几率较高、再就是一些特殊问题,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问题点。
7、仪器测验法:借助各种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如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的变化,以便分析问题的原因。多用于弱电线路中。
8、逐步排除法:如有短路现象出现时,可逐步切除部分线路以确定问题范围和问题点。
9、调整参数法:有些线路中元器件无破坏,线路接线良好,只是由于某些物理量(如时间、位移、电流、电阻值、温度反馈信号强弱等)调整的不合适,而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应根据电气工作原路及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10、比较、分析、判断法:它是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控制环节的动作程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问题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减少测量、检查等环节,快速判断问题范围。
例如,数条线路公用一个电源,只要有一条线路正常工作,就说明其他线路的电源正常;两地控制线路中,有一处控制正常,则说明电源、负载及公共线路一定没有问题。
通过分析、比较进行判断,能减少检测环节、缩小问题范围、提升排除问题的速度。适用于部分线路问题范围或问题点的直接判定,也应贯穿于整个问题排除的过程中。
以上几种常用的方式,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混合运用,应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很好,有用

网友:
KAO靠他们我们才有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