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5A大短CPU供电MOS管坏维修

楼主(2019-07-10):
接一位退休园丁的笔记本,说一定要修因为这台笔记本是他的在外留学的学生当年送给他的,一看是DELL 620 的,机器确实有点老,但是看到他们真挚师生情谊,就帮一帮他们吧。  街上可调电源一看,直接5A大短,  拆机看到裸板政方面以及板号件下图:

一般5A大短,大部分都是公共点对地直接短路造成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公共点去往各个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击穿造成的。随便找一个上管打二极体值,果然如此,找到图纸看到该机器去往各个供电的上管都有隔离点,那就好办了!直接按照时序断开一个个的隔离点,运气很背,到了拆CPU上管的隔离点的时候,公共点才不短路。

+CPU_PWR_SRC这边短,仔细看了下几个电容,看到C177有轻微变色(一般无极性贴片电容大短的时候在仔细看其上面或者底部都会有变色或者裂开的痕迹)在线打值确实短路,拆了打值正常了。换个470的钽电容回复隔离点,上电,0.01突然又秒边5A大短。断电再测C177的2端有是0000了。拆了C177,还短,一看与其并联的C178  C179也都击穿了。
一般这种好几个并联电容一起击穿的情况基本都是有远大于电容耐压值的电压直接加在了电容2端造成的,因为CPU滤波电容的耐压都是6.3V,而19V远远大于它的耐压值,所以一通电就会全部击穿。
那基本就一目了然了,肯定就是上管DS击穿导致19V直接加在了3个滤波电容上的,用万用表一测试,果然,PQ42的 G、D、S已经全部击穿,换PQ42和上面3个电容后打值400左右

上电,待机恢复成0.01A正常了。附上亮机图:

网友:
学习一下  积累经验

网友:
机器有点老了,现在修的很少了。

网友:
这种很老款的机子,也只能是特殊情况才会去修,真的没有多少维修价值了

网友:
客人能出多少钱修这种机器

网友:
这类维修,王大师就像现在的华为一样,技术性的;应该有很多人像联想一样直接更换主板的贸易型性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