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奇葩故障

楼主(2019-07-10):
安钛克VP450P奇葩故障,版本是第一版,就是CM6800+TNY277+WT7527方案。故障现象是开机没有任何故障,能带起来主板,能进主板BIOS,能看见各项电压正常,同时,也用万用表量了各项电压,没有不正常的。那么,问题来了,电源忽然莫名其妙的掉电了,再开机,风扇轻微动一下,不开机,再启动,风扇没有任何动静了。拆下电源,换电源排除了主板问题!单独测量电源,短接绿黑,风扇毫无动静,测量有5VSB。静放一夜,第二天,再短接绿黑,电源又完全正常了,同样的,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再启动,风扇轻微颤动一下,就没有然后了....第三天,重复第二天的症状,醉了。

以下是我的检修过程,判断是电源芯片保护了,拆开壳子,清理干净灰尘,目测没有烧黑,无虚焊,无电容鼓包等一切明显的症状。好吧,根据经验,因为有5VSB,一般认为前级没有大问题, 是后级欠压或者压高了,测420V270UF大电容上,有320V,正常是380左右,一看就是PFC没有启动,这是当然的,电源故障芯片开启保护,当然就没有PFC输出。
第二步,短接WT7527的2.3脚,手动取消芯片保护,电源没有爆炸,那么赶紧测量各项电压,各色线路输出电压完全正常, 除了芯片16脚PG电压为0。然后,测量大电容电压,升高到了376V正常,测量CM6800小板的10个引脚电压,也完全在正常范围中、测量TNY277,各脚电压也无问题。最后测量WT75727各脚电压,除了PG为0,其他完全正常。
为什么说各脚电压正常,因为正好手头有一个正常的另一个电源,各项电压是测出来,再测好电源的各脚对比结果,才知道正常的。
至此,完全闷逼,各电压都正常,那还保护个毛线啊,可是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掉电,完全无解....
猜测是不是某电容不良了,那么,就把所有的电容换了,除了及个别的一两个50V2.2UF的小电解,420V270uf大电解没有换,是所有的全换了,问题依旧。
不甘心,又把3个芯片CM6800+TNY277+WT7527的对地阻值也测量了,坏和好的电源阻值基本一致,还是不甘心,测量了所有的大管子的对地,什么PFCMOS管,三极管二极管,全部都一致....剩下的,就是小贴片,小电阻,小二极管的阻值没有测了,因为实在太多了....
至此,本人对这个电源完全没有头绪了,这个电源就这么奇葩吗?....哪位大佬能提供下,接下来维修的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对了,忘了一个问题,短接wt7527芯片2、3脚后,测量大电容有376v电压,而好电源的是384v。我不确定这个电压算不算正常?我看过一些资料,一般来说pfc升压电路,升压后电压应该在380v以上…有懂得说以下…

网友A:
遇到过一个安钛克光耦有问题的。导致升压,过压保护。

重点检查一下3.3V磁放大电路,先把431换掉再说。我的那个3.3V过压保护,现象跟你的完全一样。

376V影响不大,觉得不够,可以自己把取样电阻换小一点。

WT7527本身损坏也会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个安钛克光耦有问题的。导致升压,过压保护。

重点检查一下3.3V磁放大电路,先把431换掉再说。我 ...

今晚闲来无事,又折腾了下。把二次侧肖特基整流管4个管子全部取下测了下,没有问题。同时查了3.3v降压电路,这个3.3v是通过tl431和a731和一个600左右电阻组合降压而来,试着换了个20欧姆的电阻,3.3v电压飙升到了6v以上,还在缓慢增加。吓得我赶紧断电,又换回了600欧姆的原电阻。哈哈…不过,问题没有扩大,还是各电压正常值,就是保护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晚闲来无事,又折腾了下。把二次侧肖特基整流管4个管子全部取下测了下,没有问题。同时查了3.3v降压电路 ...

如果排查完7527外围电路都正常,那就只能是芯片本身或者元件性能不良。还有注意一些稳压管。

把431 和733换了试试。可能是性能不良。我的就是拿下来测试正常的,装上去就不行。换了新件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晚闲来无事,又折腾了下。把二次侧肖特基整流管4个管子全部取下测了下,没有问题。同时查了3.3v降压电路 ...

不行就只能把你另一个电源7527拆过来试,是不是芯片问题。7527本身损坏也会误保护。

有个正常的电源很好修啊。(ー_ー)!!

网友:
有图纸,好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只能把你另一个电源7527拆过来试,是不是芯片问题。7527本身损坏也会误保护。

有个正常的电源很好 ...

一点不好修…因为保护了,所以不知道问题的位置,如果有明显的压降或者过压,顺着这一路找,问题就出来了…刚把3个光耦也取了下来,测试是好的。现在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wt7527本身故障了,等有时间了换了试试看。

网友:
电源接口下的白色那个可调电位器检查一下,我之前有修到一个,居然是这东西背面的触点也壳子接触上了导致保护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个安钛克光耦有问题的。导致升压,过压保护。

重点检查一下3.3V磁放大电路,先把431换掉再说。我 ...

感谢3l多次的帮助,此电源已修好。最后查出来故障出在wt7527的16脚pg脚,首先换了好芯片,还是老故障,查阻值又没有问题。这个pg信号很简单,有5vsb通过一个二极管,然后接个1k电阻而来,电阻一端有5v电压,而另一端300mv,电压被拉低,芯片无问题的话,就是旁路贴片滤波电容短路了,电容查无问题,那就是电阻了,在路测电阻980欧姆,取下来测也是980Ω,镊子短接电阻2端,再短接绿黑,电源启动了。换了个1k的上去,电压恢复正常,pg开启,全板供电正常,电源修复。怀疑1k电阻虚焊了,但是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3l多次的帮助,此电源已修好。最后查出来故障出在wt7527的16脚pg脚,首先换了好芯片,还是老故障,查 ...

哈哈。所以说最怕这种性能不良件的。涨知识了。

网友:
PG为零就从PG相关电路查,这已经找到了故障的明确的方向,还迷茫什么啊!

网友(2019-08-24):
看这种带电位器的电源就扔,最坑的就是这种电源,电位器非常容易出毛病,

电位器打固定胶有很高的要求,工厂批量生产时很难打出高质量的固定效果,
还有电位器本身也要足够好,不容易氧化,

说到根本---就是厂家故意的,全部用高精度固定阻值的电阻能多多少成本??国货,台货,外货中,好东西从来不用电位器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