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C482P隔离保护的郁闷维修

楼主(2019-07-10):
客户拿来时说不充电,把电池的电量用完就开不了机了。。
接电电流0.00,确实不通,拆开主板测试公共点无电压,对地址正常

用的充电芯片是ISL95520,测18脚供电19V正常,1脚ACIN 0V不正常,这里正常应该是2.9V左右,把PCB18电容拆掉还是一样,看来问题就出在PRB11跟PRB13这里了,在旧板上拆两个这个电阻下来换掉,2.9V正常,公共点电压8V出来了(这个机器不接电池电压8V,接电池13V左右),触发开机OK,装机测试充电也正常,以为这样就而已了,就给客户拿走了。。
第二天客户又回来了,说还是一样,冲不进电,充电口一闪一闪的。。用可调电源测试,能充电啊,用客户的原装电源,接上确实不行,以为电源的问题,找个新的测试还是一样,用可调电源又正常,见鬼了。。。可调电源能正常充放电,跟电池应该没关系,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换充电芯片,隔离管之类的,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这时候开始怀疑人生了,想放弃了,抽根金好香烟(最近生意不景气,烟都抽便宜了)想想,1脚ACIN电阻分压分压那里,之前拆的PCB18电容拆掉没装,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呢,按道理应该没关系的 啊,而已奇怪的是为什么可调电源又可以,不管我调到18V也好,20V也好,都正常,算了,把拆的电容补回去,不行就放弃了吧
把电容装上,测试正常了,这他么的什么道理,一直测了一天,都是正常的。。。。
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这什么原理。。把我给郁闷的

网友A:
电源波纹太大吧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刚接一台 也是这个机子 待机000 触发灯会亮 电流还是000  只有3 5V和8V 电压     1脚有2.9 18脚有19V  8V 也有  这机子3 5V 是触发后有 还是待机时候就有?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厉害的

网友C:
滤波和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波纹太大吧

这个应该是延时电容吧,跟滤波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刚接一台 也是这个机子 待机000 触发灯会亮 电流还是000  只有3 5V和8V 电压     1脚有2.9 18 ...

昨晚给客户,我也没注意去看,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和延时

受教了,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2022-12-07):
美系的主板,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你这机器者的电容容量小,有的机器容量很大,必须装,要不会导致出公共点电压不稳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