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J2400 打印机四灯全闪,按Go键,错误红灯

楼主(2019-07-10):
      顾客的联想 LJ2400打印机,用了几年,成色还是挺新的,就是开机就四灯全闪,没有任何自检动作,据顾客说,放一段时间,可能自己会好,不过过了一阵子又是这样了,拿过来一几个传感器测了都没有问题,清零也清了,还是开机就四灯齐闪,昨天晚上开机,好了,以为OK了,没想到今天早上又全闪了,分析了这个不太可能是加热组件的问题,有可能是高压板或者主板有问题,目检下是好的,找不到图纸,分析不出来,上淘宝买了个拆机的高压板和主板,加运费50大洋,希望能搞定吧

    有没有大兄弟分析下是啥原因呢

你说这个联想咋找兄弟代工呢,咋不找HP代工呢,我印像中HP 的机子就很耐用,特别是那个1020

网友:
惠普机子大部分都是鼓粉一体,优点墨粉几乎可以用光,不浪费粉,缺点是硒鼓不耐用,4次粉左右,兄弟鼓粉分离,优点硒鼓耐用,但是小问题多,刮板容易脏,时不时要清理刮板,机器受计数器控制,超过张数就会停工,各有千秋吧,我个人比较喜欢退惠普,原因很简单,确实小问题少,免维护方面比兄弟做得好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有问题,请问开机会不会转?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LJ2400,故障现象根楼主一样,四个灯同时闪烁,断电后放置一段时间又可以用一会儿,没有修理当备用零件机器使用,拆了一个纸盒传感器。

网友:
不晓得怎么回事,编辑不了,这里简单的说下,我从淘宝重庆一个商家那里搞了一个主板和电源过来,主板35,高压电源5块,我按论坛大部分老铁说的,先换的高压板,故障依旧,然后换的主板,一下子OK了,按三下GO键打印了自检页,他这个用了一万五千多张,应该算是还好吧,毕竟一个硒鼓就可以打两万张,才打了一个硒鼓,我怀疑我这个主板并没有坏,只是时间到了,给厂家锁了,百度了的几种清零办法,都不灵,算了能用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