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3VW进水之屏蔽独立显卡维修

楼主(2019-07-10):
机器:华硕ZX53VW
板号:GL553VW  REV:2.0
故障:进水,进PE蓝屏

维修过程:机器拿到手是可以开机的,进系统蓝屏,进pe也是蓝屏,拆开后盖主板一看进水

,洗洗放在烤箱烘干,处理好被腐蚀烧了的电阻电容,通电一看主板上有点短路,经测量独立显卡的电感对地值为0,于是拔掉独立显卡的上下管,
上电了,接屏幕也亮机了,这机器居然可以集显亮机,换了好几组上下管也还是短路,供电芯片也换了,估计是显卡电路的板层短路了,懒得折腾了,就算修好了也;怕不稳定,最后我也只能把独立显卡的供电断开,改集显使用了,装了个系统测试稳定

网友A:
就是去掉了独显电感就好了,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去掉了独显电感就好了,这么简单

原来的显卡电感供电的上下管也短路了

网友:
去独显供电不行吗??????????

网友B:
哈,这压根没改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这压根没改好不好

直接断开了显卡供电,差不多啦

网友(2019-09-03):
会风扇狂转吧

网友:
进系统会,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