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EV 1.00 主板开机跑B2 然后掉电重启反复循环

楼主(2019-07-10):
华硕P8H61-M LX3 PLUS REV 1.00 主板开机跑B2 然后掉电重启反复循环,有时候可以进系统几秒钟就掉电有开机反正时好时坏。
先测试整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CPU供电(VCORE)1.2V
VCCIO 1.0V  内存供电1.6V 内存VTT供电 0.8V 桥1.8V 桥
1.05V  3VSB电压都正常,还有GFX供电0.45V,所有电压测试基本上都正常,后来刷了几次BIOS,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休息一会想一想,经常前几次维修的经验还是得有示波器测试一下电压,因为数字万用表测试波动大响应时间短的电压实在是测试不到太快了没有办法看,我测试CPU供电的时候发现有些异常,开机的时候电压为1.2V 然后所有电压正常后CPU供电芯片读取CPU正常的供电电压后电压应该有变化正常情况下是由1.2V—0.9/1.0的跳变,可是这里的电压是从1.2V变成1.3/1.4不稳定,到这里我直接换芯片UP1625P后电压正常了。
看上面电压形图,然后测试了几个小时反复开关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cpu电压比较难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