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RESCUER 15ISK

楼主(2019-07-10):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RESCUER 15ISK故障不加电,客户自己拆过机,拆出主板发现 电源口有20v的电压,跑到pq202的D级往下电压就没了,心想先把pq202换掉再说。故障依旧。于是把pq202取下 直接把D级和s级连在一起。怕后级有短路,先加了个5v看看,没什么问题,逐渐把电压升上去还是能开机。  本人是菜鸟请大家多多指教,也不知道能不能返修

网友:
PC215换掉有机会好,本人修好过。换PC215

网友:
图纸都有应该要查一下原因

网友:
这个牛逼 ,ACFET MOS 直接拆扔垃圾桶。。猛

网友:
还是没找出原因。

网友:
没跑线看下信号,直接短掉?猛

网友:
坐等楼主机器返修

网友:
最好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  毕竟之前还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