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24M晶振坏导致定50MA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9-07-10):
接修 一台iPhone 7代摔的不开机,拆开加电开机电流定在50MA小电流,测试不能联机。

之前修6代的时候遇到过开机50MA与CPU,U2,显示电源都有关系。考虑到不能联机就先更换了一个U2效果还是一样。拆开CPU屏蔽罩显微镜下看CPU芯片贴合的很好没有裂开的痕迹。开机50MA没法测电压,只能先测开机条件路线上的阻值。测完CPU和硬盘,测时钟与复位,总线。

结果问题出在时钟这里,24M主时钟第一脚输出阻值只有200多。正常的第一,三脚都是800多。先去掉关联的电容C0702还是一样,周边的小电阻就不用更换了,直接拿下主时钟测量底脚。

(高温快速拿下,我使用的是直风420度)底角阻值全部正常,更换一个24M主时钟(主时钟与6S通用)更换完成可以联机,刷机OK。

网友:
版主就是牛……

网友A:
更换时钟也需要刷机吗?  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时钟也需要刷机吗?  小白不懂

刷机确保手机没问题,也可以不刷

网友:
怎么感觉像CPU问题 啊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孑型号的直风枪呀,风嘴用的多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