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acer swift1怎么设置U盘启动(急)

楼主(2019-07-10):
(图片)

网友:
F12F12F12:oF12

网友:
uefi的启动盘

网友A:
宏碁有的本子efi是阉割过的,必须纯uefi模式安装系统,就是efi分区里面不仅要有boot文件夹还要有vga.efi和vga.bmp,不是那种legacy support优先那种,建议你安装win10 uefi版本吧,安装win7可能重启后会卡在黑屏顶端有条状画面那种,或者卡在设备正在安装中,当然你也可以静静地等下次重启或许会进系统,或者即便进了系统USB没有预先注入USB3.0的话也麻烦的,

网友:
F12也找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碁有的本子efi是阉割过的,必须纯uefi模式安装系统,就是efi分区里面不仅要有boot文件夹还要有vga.efi和v ...

此问题已经自行解决了变态的本子   必须要装安装版的WIN10   PE盘都不认的

网友:
BIOS里有设置设置好了之后,好象启动的时候是按F12

网友:
做一个带 uefi启动的u盘  快捷启动就好了

网友:
把efi关闭或者用原版win10直接做成启动盘

网友:
不行改成传统的看看,再不好就做个支持EFI启动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