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3PRO-1370

楼主(2019-07-10):
联想YOGA 3PRO-1370 客户说之前好像修过主板,现在USB口一个都用不了,拆机一看这主板迷你型,跟普通笔记本差别有点大,主板上有个芯片被搞过,也不知道是做啥 用的,谁有这个图纸传一个看看
板号:NM-A321

网友:
汉高  那个芯片的 BGA 的  EC ITE 8386吧 ,我以前修过这种主板

网友A:
我有图纸就是上传不了怎么弄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还有数据线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图纸就是上传不了怎么弄

可以直接上传  或者压缩附件上传都可以

网友B:
图纸鑫制造有,这个机子板层可能有通病,遇到两台这毛病,都不敢给他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鑫制造有,这个机子板层可能有通病,遇到两台这毛病,都不敢给他上bga

第一次修这种板子,太迷你型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图纸就是上传不了怎么弄

373041103@qq.com 亲给我发一下邮箱

网友A:
邮箱多少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箱多少我发给你

373041103@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发过去了

网友:
谢了兄弟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