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里有雷神 战神或火影的本子在修帮我量一下CPU供的的对地值

楼主(2019-07-10):
谁手里有雷神 战神或火影的本子在修帮我量一下CPU供的的对地值。  有请 我的这个雷神NL9的板 ,I7的CPU现在CPU供电二极档值只有0.4了 不知道是不是短了,手里有一片火影的料板I5的CPU对地值1.8(不确定料板好坏)

一组复合供电击穿,换了后0.3掉电重启,其它电压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火影金刚t2,对地9

网友A:
那我这个0.4估计是不保了  你这片是I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这个0.4估计是不保了  你这片是I5吗

各种神,其实板子做工一般的

网友B:
雷神NL9的 似乎有个一样的 再修 明天站内联系我  阻值4  不能说明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神NL9的 似乎有个一样的 再修 明天站内联系我  阻值4  不能说明u坏

我那是0.4了 有点太低 就怀疑了 ,

网友:
看什么表测而已,对地阻值不为0,大电流过的U死得多。

网友C:
换个u上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上去不就知道了

没有好渠道,谁会去换!

网友:
0.4太低了

网友:
NL8我的对地值2估计也凉凉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