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 开机掉电

楼主(2019-07-10):
  苹果一体机A1418, 板号820-3302-A,故障:开机一会儿掉电,再开无法启动,风扇狂转
  客户拿过来后我试机,能正常启动,所以让客户先把机子留下,做测试,半个小时后,电脑黑屏,风扇狂转,强制关机后再次出发,风扇狂转,无法启动!
  这种问题的有点纠结,因为可能引起原因太多了,而且还不好查。拆机后,整体先检测了一遍,有没有明显故障的,还别说,真有,坏的电容忘了拍照,这个扣了后的

这个位置应该很多人熟悉,一个通病点,但是不是那个电容,是C9615,都烧裂了,板层都有点起皮了!
  以为捡钱了,扣掉后再次开机,正常启动了,拷机半小时结果又是一样的毛病,黑屏,风扇狂转,不过这次我留意到一个问题,鼠标灯忽明忽暗的,随手插上USB电压检测器,发现5V电压正常,就是时有时无,最后直接没了,找到了明显的故障点,那就好修了,盯着查一下应该不会有错的,
  裸板触发测试,发现待机5V无电压,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最后测到开起电压时发现 EN2  一直低电平。

  追查PM_EN_REG_P5V_S4来源

  当PM_SLP_S5_L和CPU_SKTOCC都是高电平时,输出PM_EN_S4,然后经过r6910,转换成PM_EN_REG_P5V_S4
  测量2脚电压,3.3V  1脚电压0V ,3脚对地6,正常,触发后,1脚电压3.3 V。2脚电压3.3V,3脚电压依然是0,对地6

  翘起3脚,测量焊盘阻值

这时候,我发现待机电压由原来的0.011A上升到0.046A

  测了下5V待机,发现待机已经有了,本来待机5V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但是我把3脚翘起后,EN2未被拉低,直接产生5V待机了,
  触发后发现电压一路跳变,亮了3盏灯,

应该已经正常开机了,装上屏幕

正常亮机。U6900是LC08A  ,芯片手上没货,要订。还是更换一个靠谱点,虽然现在这样试了一个小时没出现问题,难保以后不出故障!

补充内容 (2019-7-27 21:05):
这机子返修了,有是一样的问题,怀疑某宝芯片不良,,这次直接撬脚,测试3天OK!

网友:
可调直接接12V电到公共点吗?楼主

网友(点评):
可以的,电源板其实就是12V适配器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还是换一个 求心安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换电源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