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检测功率匹配报错、充不进电!板号:15341-1

楼主(2019-07-11):
   今天一同行拿来一台戴尔笔记本,描述故障说是不充电!插着充电器开机老是会提示AC适配器报错,进系统后不能给电池充电,单用电池开机不会出现适配器报错。于是我便询问同行客户拿来之前是什么问题呀?同行回答说是适配器烧坏了,换了好几个DELL原装适配器还是不充电,电池也换了。故障大概清楚了,心里也有数了。习惯性维修前先望闻问切一番,这样对于快速维修和准确找到故障还是很实用的!附上图: 一般出现这个提示,是由于适配器未能被识别开机报适配器错误,进系统提示电源接通未充电!检测适配器以及适配器功率的匹对都是由电源接口中间针信号来传达到ec,通过ec来读取适配器信息。拆机找到电源接口ps _id 这个信号测量一下只有0.35v 明显不对被拉低了。打到二极管档再次测量ps _id,阻值只有25欧姆,看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明显有短路了。因为这主板还没有图纸,只能找份DELL图纸来做参考。 经过跑线找到ps_id相关电路,引起ps_id短路是一个二极管,也就相当于参考电路上的PD7(PD7二极管在这里作为续流二极管,起到的作用就是当断掉电源的时候,多余的能量通过二极管来消耗掉)。当拆掉二极管后不短路了,但是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依旧还是会出现适配器报错。通过参考图纸分析,电源接口中间针信号是通过PQ5 MOS管来导通,经过一个33欧姆PR15电阻,由待机3.3v通过PR14电阻上拉ps_id信号向ec传达适配器信息!由于只是参考图纸,实际还得自己在主板上找到这ps_id电路上零件, 找到主板上pq4301 MOS管也就相当于参考图纸上的pq5,主板上pd4302二极管也就相当于参考图纸上PD1。测量pq4301 G D S极阻值均正常,当检测与pq4301 S极相连的一个电阻时发现其阻值无穷大,这个电阻也就相当于参考图纸上的33欧姆PR15电阻,看来罪魁元首找到了。一坨锡短接此电阻上去试试,插上原装适配器开机直接进系统了,没有再提示适配器报错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换上去,装机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正常,电池电量也充满了! 此款笔记本型号:15-3568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A:
图纸33欧,为什么要换10欧

网友:
厉害 收藏学习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33欧,为什么要换10欧

只看到10欧的

网友:
分析的挺到位                    ~ 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ps id出问题

网友:
经验分享 值得借鉴

网友:
一般是中间的针检测电路短路,直接换管子就好,又或者是电池接口那边电容短路遇到很多了

网友:
虽说是小问题,但写的挺好,加分了

网友:
用原装充可以吧

网友:
正好有台笔记本,电池能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检测一下id 信号

网友:
楼主,修的太好了,呵呵,厉害,服你了

网友:
一脸懵逼中 学习了

网友:
收藏一下 可能是个通病  谢谢老板分享收藏一下 呵呵

网友:
我最怕这种分析小信号 型的。。。。。。。。。。。。。。

网友B(2022-03-09):
厉害,我今天也遇到一个,dell 7459 一体机,开机提示 电源功率 电压 不匹配,几秒后 关机

网友:
这机器接口爱坏

网友(2022-05-22):
问一下  3.3v供电是开机通讯时有,后面3.3v会一直有吗?  我这个一体机也报这个错误。测试开机瞬间有,过几秒钟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今天也遇到一个,dell 7459 一体机,开机提示 电源功率 电压 不匹配,几秒后 关机

最后处理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2-08-10):
楼主请教一下,PD7那里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