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70 2PC-1266CN 显卡问题

楼主(2019-07-11):
各位老师求助,V星GT70 2PC-1266CN显卡是GTX870M 原来问题是驱动驱上显屏,更换显卡后问题依旧,在安全模式下显卡都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后显卡是感叹号,求帮助!!!!

网友:
显卡叹号先查显卡的供电和检测信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换个新显卡看看

网友:
这是卡代码43了吧,很好解决

网友:
显存不良 打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