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 大短后无待机电流,隔一夜又恢复待机电流

楼主(2019-07-11):
新手,学得一烧鸡大法,换了一个电容,把短路故障排除了。接上电源,看到0.018A,看来正常了就马上装好。再接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没有了,再拆机裸板也没有待机电流。3V,5V都有。放弃了一晚上。早上一接裸板。待机电流又出来了。。奇怪得。我都是在想不到原因。

网友A:
大短 容易损坏 保护隔离的MOS管 你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 容易损坏 保护隔离的MOS管 你仔细测量一下

MOS管我都测过。昨晚没有待机的时候,确实4脚只有6V。现在又正常!

网友B(2019-08-21):
保护隔离的,在哪里呀?谢谢,我手上有块板,也有问题待机电压无5V,3V的那个只有0.5左右,那2通病的电容更换了,故障依旧,用电池可以触发,电源供电无法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的,在哪里呀?谢谢,我手上有块板,也有问题待机电压无5V,3V的那个只有0.5左右,那2通病的电容更 ...

你没有待机电压,估计有有短路,或者芯片出问题。我后来检查了。原来是我的电源没有接触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待机电压,估计有有短路,或者芯片出问题。我后来检查了。原来是我的电源没有接触好

待机芯片我查了状态,16脚是正常的,8,17也正常,待机芯片微热,待机0.03A。接电源的瞬间,偶尔待机电流0.01,这时候待机3v5v有,可以触发,但是不亮机,风扇一会就全速运转了。如果使用电池,虽然没有待机3v5v,清除下余电,是可以触发的,这问题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我查了状态,16脚是正常的,8,17也正常,待机芯片微热,待机0.03A。接电源的瞬间,偶尔待机电流 ...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新手只能处理一些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