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耗电快

楼主(2019-07-11):
【故障机型】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耗电快,打一局游戏耗电百分之50,,充一晚上电第二天就没电。
【维修过程】拆开屏幕夹电流表,如图:

经过排查发现故障出现在前置听筒部位。只要扣接前置听筒排线触发开机电流300ma起跳电流偏大,拆下听筒排线观察,有进水的痕迹。发现封胶的小原件有发黑的。箭头指出是一颗滤波电容已经短路,取下测量排线阻值正常。

我们从的iPhone 前置排线相同位置取下一颗电容做替换。

                      装上前置听筒排线测试开机电流起跳正常,这里没有第一时间抓拍到按开机键触发的电流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
观察仔细!

网友:
维修机器细节也是跟重要的。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加油你也可以

网友:
MAX 都开始修了, 有点强。

网友:
学习一下  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