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 主板Y6位置上具体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9-07-11):
接手的机器,触发0.4A,几个元器件不见了。- -,没有找到图纸,在这求一个高清图看看。

网友:
主板版号是:W010 1P-0116J01-8011 REV:1.1

网友:
可能是个晶振

网友:
应该是,就是不知道是多少的。

网友A:
这是显卡供电芯片的时钟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供电芯片的时钟不?

不是。显卡在下边,这块应该是网卡块。

网友:
认真看了一下,0.4是CPU被拧松了。太大意了,没发现,拧紧CPU座触发机器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在下边,这块应该是网卡块。

网卡时钟25m的

网友:
好的,知道了。换个上去试试,谢啦。

网友:
网卡晶振 25m的吧
有修一样的可以帮楼确认下

网友:
上家报价没有谈妥 搞的小动作

网友:
估计是 人为 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