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CPU复位短路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11):
【故障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设备夹电流表开机看电流如图:

按开机键后电流定在39Ma,维修思路首先要去测量开机条件,时钟、i2c0总线电压、复位1.8v、CPU供电,如图此机器的复位1.8v只有0.9v。

复位被拉低了,看下点位图用到复位的IC除CPU和电源外还有显示IC和USB管理IC。本着先易后难得顺序,先拆显示IC,细心观察发现有动过CPU扇热罩,那就先拆显示IC好了,夹电测试电流跳上去了,找来显示IC跟换后开机正常显示维修暂时结束还需要测试几天。

网友:
评论区活跃起来,问题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