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桥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11):
接修一台A1278  板号 820-2879-B 据客户说是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的,刚开始多按几次开关还能开机,最后开不了。
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2A ,用示波器测内存的200  202脚有波形。测内存排阻上面没有波形。刷之前备份好的BIOS一样。打值发现=PP3V3_S0_FET对地只有25,微短。

=PP3V3_S0_FET去的地方太多了,对地微短,先把芯片都拆了,还是一样,只剩下供电的电容和桥。对着点位图,找到这个电压相连的地方,把可调电源调到3V,烧鸡。烧鸡电流是0.5A逐一摸最后发现桥微烫。拆桥后打值300多,订了一个桥换上去后OK.

网友:
楼主维修的过程干净利落,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