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30P大短路故障

楼主(2019-07-11):
从同行那里拿来了一个Y430P 说是不开机,他们每次拿来的机器不管什么问题都说不开机,反正今天也没啥事就先给他看一眼吧。
插上电流表直接5A。
又一个捡漏得了,心里这么想着就拆机了。
裸板插电源依旧5A,老办法烧吧,降低电压到3V,安数2A,摸得第二下发现屏线接口的主供电电容发热严重直接摘除,插电搞定!
本来一般的机器到这里就修完了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这机器并不是只有一个问题,或者说因为一个故障导致了两个问题。
本来挺高兴的装机收钱的,结果装好以后电池开机正常一旦接入电源的第一下就大短路,单独电源和电池都没问题。
看来又要拆了啊,再次拆开这次就主要测隔离电路了,一测发现电池电源隔离管没被击穿,那为什么会短路呢。
再往前找,发现隔离电路的第二个场馆Q403被击穿 就连控制也和主供电阻值极低,果断拆除更换OK,因为电池供电的时候这个场馆一侧是电源另一侧是电池
如果他自导通会让电源和电池电压短接造成电源拉低短路。
同行们维修完了记得东西都差不多了在装机啊,不然麻烦不说给客户拿回去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对了 我记得这个隔离管很容易坏,大概修了十来个他出问题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做的好,我们修好之后应该测试一下所有的功能是否正常,然后才交给客户。

网友:
基础知识很重要啊。。。。。。。。。。

网友:
主供电直接加在电池上,居然电池不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