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单U赛扬双核sr243升级酷睿I5-4200U 机器型号:三星NP270E5K

楼主(2019-07-11):
       今天闲来无事,将上次收回来的三星笔记本拿来修一修。此机器进水烧板载内存,上次订了四颗三星内存颗粒,换上去电流卡在0.5a不跳变。由于比较忙一直囤在那儿没整。 刚好今天收了一台摔变形的苹果a1465,看内存颗粒型号都一样,抱着不死心态重新再撸一遍颗粒,结果大丰收!当拆掉之前淘宝订回来的四颗内存颗粒后再看电流已经有变化了,跑0.6a上去了,重新撸完颗粒刷刷刷电流一路上到0.67a跳变到0.45a再上到0.6a,接屏已亮机!

     此机器cpu是赛扬双核双线程的,配置着实有点低,卖不出一个好价钱!便决定升级一下cpu,拆卸单U的bga温度一定要掌控好,不然CPU容易鼓包变形翘边。我设置的bga上风嘴最高温度在210,下风嘴温度在230,当然bga的型号品牌不同也是有差异的,在这里我用的是卓茂ZM-R5860!还有板子也要固定好防止主板凹陷下去,有的主板做工比较差还会鼓起来,焊接时你就要注意了,我一般是用撬棒给它压下去。要是你在焊接cpu的时候有一边会翘边的话,你就底盘不要用吸锡线给他拖平,洛铁拖平就好!一般是没有问题,当然了也因人而定。
  下面附上赛扬双核升级酷睿i5-4200u的亮机图:

网友:
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收徒弟吗

网友:
厉害厉害,能打这么多字传授经验,好师傅

网友A:
老哥这手工厉害了。我的BGA是ZM-5830,干无铅都要上240,下250才能融呢。老哥能拍个参数图吗。还有当地气温

网友:
印象中三星主板一直都比其他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B:
这个换U不用改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U不用改BIOS吗

直接上,不用改

网友C:
这个换完 还需要更新BIOS么 ?

网友D:
我想知道后续稳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手工厉害了。我的BGA是ZM-5830,干无铅都要上240,下250才能融呢。老哥能拍个参数图吗。还有当地气温

我这边也是卓茂BGA,干无铅上235,下255,按楼主那温度,只能干有铅。这机器cpu供电,上i5,估计IMVP功耗会有些,

网友E:
毫无意义,除了自己手里面有的,其余坏cpu不会去换,太多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毫无意义,除了自己手里面有的,其余坏cpu不会去换,太多怀的

你换双核不就可以了吗?这维修行业不换u后面很难继续做下去的,都说维修行业前景不怎么好,主要还是在于大胆尝试,换个双核的u一百块都不到,为何不去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手工厉害了。我的BGA是ZM-5830,干无铅都要上240,下250才能融呢。老哥能拍个参数图吗。还有当地气温

我上面提到的焊接温度是有铅温度,我的无铅温度上风嘴要达到230下风嘴2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完 还需要更新BIOS么 ?

四五代不需要更新bios,你如果开机慢的话就去刷一下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后续稳不稳定呢

测试都正常,没什么问题

网友:
正好有块e1 472CPU坏了,参考您的温度设置,换块i5 4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