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14板号:NM-A381二修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9-07-11):
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今天收到同行拿过来的一台联想YOGA3-14的笔记本,描述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待机3V芯片发热,如图:
好吧,那就开始拆机查看,打发同行回去等消息,拆开机器,因为这种充电口是像USB的那种,手里没有这种,看图:

因为修过这种机器,提醒大家像这种充电口千万不能用稳压表的转接头,如果用转换头将烧一大堆东西,只有用原装适配器,考虑到维修,先检查一下适配器是不是正常,检查后确定适配器没问题。通电,手摸的待机3V的芯片发现比较烫手,立马断电查问题,找到图纸

那就先测量一下待机3V的对地阻值,发现对地317属于正常,可能是芯片损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芯片,装上去,通电发现还是老故障,静下心来研究,这个芯片的供电来自通过保护隔离以后的公共点,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9V(说明:这款机器的公共点电压不是19V,而是通过保护隔离是9V,实测9.07V属于正常)
那就量芯片的供电脚7脚,供电正常9V没有被拉低,测量第四脚对地阻值,第四脚是线性电压,发现已经短路,阻值接近0,查图纸第四脚的线性电压也是给EC提供工作电压如图:

那到底是不是EC有问题呢?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烧鸡打发伺候,给4脚加一个3.3V,发现EC发热,问题找到,即使按时序来也有百分之40的可能是EC如图:

想必看到这个EC大家都头疼,这个EC是带程序的,还好之前备份过手里有这个程序,EC没有,在某宝订了2个。
EC收到后先给EC刷程序,这个EC刷程序真心不好刷,接了那么多线而且编程器得支持,底座还得用专用的,3小时过去终于刷好
,开始焊接EC,10分钟后焊接完毕,处理了一下焊接表面,

然后测量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发现已经正常319,通电测试,发现指示灯亮,测量待机3V已经出现,(机器已经触发,提醒大家:这款机器出发后才会出现待机3V,待机5V,待机1V,因为图纸中EC需要开启才有如图分析)

装机测试风扇狂转,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所有供电的波形如图:

呵呵,啥话不说,干BIOS,终于亮机

今天只是把我的维修思路写出来,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大家知道该怎么查
我把图纸,BIOS,EC程序分享出来给大家提供下载,写帖子不容易,希望加分

3.39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联想YOGA3-14 NM-A381.pdf

1.28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NM-A381 REV 1.0 IT8386E-192已验证.rar

79.24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么多问题,CPU如果挂了就难搞了。打胶的吧

网友:
怎么最后还刷了bios啊

网友:
EC程序和型号变了 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问题,CPU如果挂了就难搞了。打胶的吧

对的,CPU打胶的

网友: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牛牛牛   这个网上买的转接头 屁用没有 我买了二颗都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牛牛   这个网上买的转接头 屁用没有 我买了二颗都没用!!

用转接头百分之百烧,

网友:
先刷bios再说,技嘉有个型号笔记本EC短路都能开

网友:
为什么用转接头会烧机器呢?分析一下

网友:
CPU如果挂了就难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转接头百分之百烧,

这个转接头多钱一个啊

网友:
这机器我以前修过一台,还好是大短

网友:
这种接口的机器一般都会烧EC 声卡,USB供电之类的,我经常修,一般都是烧一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转接头百分之百烧,

有点危言耸听:我用这种头子怎么好好的?

网友:
这种机器我碰到几台都是烧了一串,查到最后cpu也是烧了的,只能放弃

网友:
还没修到过!  下次遇到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危言耸听:我用这种头子怎么好好的?

这个头子不便宜啊,我买的19一个

网友:
好奇葩的供电接口,下次遇到可得小心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给你加分了。

网友(2019-12-04):
怎么刷的EC 发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