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11):
进水的照片没拍,这个机器是同行自己拆开清理了一下,还是不开机,故障微短。机器里面生锈发霉了,你们可以想象的到。

微短好修,直接上19V,往进水的几个芯片上焊膏,然后只有待机芯片冒烟。

这个芯片没有,论坛也查了一下,看了看,可以用51123代换。

换好不微短,0.008-0.016跳动,测的5V_PWR几乎对地。接上线,然后继续2V开烧,摸到集显供电芯片发热。

芯片换好确定无短路,插上电源还是跳0.016-0.008 ,没示波器,这个机器的待机滤波容易坏,直接换掉还是一样 。

抽了根烟,调整心态继续,此时都晚上7:30了,一测真有问题,公共点不正常,U47 G级为高了。

要想找个管子导通G要为低,PQ4001 5脚ACOK要为高,实测为低。

ACOK从充电芯片13脚发出,测的条件DCIN正常, ACIN无电压,顺藤摸瓜, AD+到PR4006断线了,飞线!

然后继续测,PR4006一端有一端没有,电阻阻值无穷大 316k不好找。突发奇想找RTC电路的330K很好找,算得电压接近2.5V。

老司机继续开车,插上电源自动触发0.6 不动,这下不是心态蹦了,完全是线上全炸!这种估计缺电压,查到无集显和CPU供电。之前换过集显芯片,开启条件也是CPU来的,所以先查CPU供电。

VIN 测得无电压,直接上管拉线,上电亮机!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我的4741每次开机都有0.4的跳变,正常开机后,电流有时候到2.4多,开程序多了会掉电!还在排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