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小新 700-15ISK BIOS 解决 论坛里刷完 两个网卡不好使问题 绝对原厂BIOS

楼主(2019-07-11):
联想小新 700-15ISK  BIOS 解决 论坛里刷完 两个网卡不好使问题 绝对原厂BIOS~!!

网友(2019-08-28):
刚好下试试

网友(2020-05-25):
你这个刷完无线不能用啊

网友:
刷了0.4不跑码

网友(2021-03-02):
这个机器在线刷不了的吧

网友(2021-08-23):
刷了跑码不亮机

网友(2022-04-03):
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原厂的BIOS,解决了不认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的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的原厂的BIOS,解决了不认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的问题。

网友:
在学校里面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问题

网友:
刷完,网卡都没问题,但是开机报A7错误,进系统后从联想驱动官网下载bios程序,更新下就没有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