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电感炸了,找了三个一样大小的,上电正常,就是发烫严重,位置在电源进来后....

楼主(2019-07-11):
(图片)

网友:
拿来时是网桥炸了,没有待机,就是这三个电感也炸了,现在怕还会炸

网友:
发烫肯定不行的,用不住

网友:
窍门是用大个的

网友:
参数不搭配吧。找个大的换上

网友:
不解决温升,返修妥妥的

网友A:
老师啊,这个地方太小了,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啊,这个地方太小了,放不下

料板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啊,这个地方太小了,放不下

配件料板上的其实比买的靠谱的

网友:
太小,就是这个

网友B:
暴力解决吧,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暴力解决吧,你懂的

这种直接连线会不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网友D:
动一下PC1,PC2试试

网友E:
直接找三个10安的保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力解决吧,你懂的

老师你太坏了,我在料板上找了别的板的相同位置电感换上,只是温,不烫,由他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一下PC1,PC2试试

想过,没动,找了相同位置的,不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三个10安的保险呢?

应该可以解决,没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接连线会不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暴力解决,自然有缺陷

网友F:
.....量下后面有短路没,没短路直接一堆锡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下后面有短路没,没短路直接一堆锡焊。。

哈哈,解决问题

网友:
是我的话会在上面加一个叠上去

网友:
电路设计方面这几个电感是EMI电路的一部分,去掉以后就无法抵抗外部高频干扰信号了,正常肯定是不会发烫,发烫因该是你电感取值不合理电感处于磁饱和了

网友:
嗯嗯,对啊,换了相同位置的就正常了
,有点温,边充电边开机,因为靠近CPU,

网友:
炸了是啥意思?

网友G:
找到原因才是正道,发烫是不行的,你没找到原因就一陀锡会坏其它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原因才是正道,发烫是不行的,你没找到原因就一陀锡会坏其它地方的!

应该是黑鬼那边炸裂的瞬间电流变大造成这边炸裂,换上相同位置的电感后,没有发烫,不敢一坨锡过去

网友H:
电感难道本身是有组织的吗     就比如内存电感坏了  只能换别的料板上的内存电感???

网友:
找同样地方的,电感也有容量的

网友:
恐怕要返修

网友I:
可能还有后续短路吧

网友:
炸了就是拆开发现是四分五裂的碎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感难道本身是有组织的吗     就比如内存电感坏了  只能换别的料板上的内存电感???

有电感量的,但是没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感难道本身是有组织的吗     就比如内存电感坏了  只能换别的料板上的内存电感???

有的,就是太小了,没有标

网友:
嗯嗯,真的是炸了

网友:
目前没有回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还有后续短路吧

量过了,这个地方是电源接口出来到公共点的电感,过的电流很大,应该客户有差错东西把有线网卡那边的黑鬼烧炸了,电流突变扛不住了造成的

网友J:
此处电感可以直连,学弟不用怕,不会炸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此处电感可以直连,学弟不用怕,不会炸鸡的

你试过,学长

网友(2019-08-23):
丢一坨锡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