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0vd la-8224p 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11):
版号:la-8224p
故障:加电到0.044,电源灯亮, 几秒后断电。
   拆机后未发现有进水的痕迹,3,5v待机正常。那就按照时序来修吧。
测量发现q38 pch供电3.3v 只有1.77v 3v
q38  测量q38控制级只有2.7v ,追查来源,q43的pch-pwr-en#信号变化正常,逐拆掉q43,测量q38控制级依旧。故拆掉Q38.  故障点找到,q38控制级恢复正常。料板拆一个  换上  , pch 供电3.3v恢复正常。机子跳变恢复正常。 亮机,维修结束。

后记,在维修行业呆了将近十来年  是迷茫的十年。以后可能会更加难走, 市场越来越淡。然而今年突然决定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去了山东参加了高考,考口腔医学专业,还好分数还算可以,录取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2年后可能就从事牙医工作了。这一篇也可能是最后一篇在论坛发表的技术贴了。纪念一下这碌碌无为的十年。

网友A:
真的假的啊,多少年纪参加的,修牙比修机器有钱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多少年纪参加的,修牙比修机器有钱途啊

高考没有限制年龄的。 你也可以参加。

网友C:
感觉桥供电这一块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考没有限制年龄的。 你也可以参加。

我已经考过一次了,不想体验第二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桥供电这一块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感觉是,我本来测试后面的桥有没有发出信号的  结果桥供电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我本来测试后面的桥有没有发出信号的  结果桥供电都没有。

我含这次  都是第3次高考了  哈哈  惭愧惭愧

网友D:
兄弟报的是成人高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报的是成人高考吗

当然不是成人高考,是春季高考, 考上了 就是上全日制大学, 毕业证齐全。  我到时候就可以考执业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成人高考,是春季高考, 考上了 就是上全日制大学, 毕业证齐全。  我到时候就可以考执业医了。

大哥工作了十年了,还能考全日制大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工作了十年了,还能考全日制大学

在家看书 看了3个月,医学综合  语数外3门, 还有一项医学技术。看书看得 我眼睛都要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家看书 看了3个月,医学综合  语数外3门, 还有一项医学技术。看书看得 我眼睛都要瞎了。

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在学校的时光    不学还不行

网友:
佩服,十年后还能有这样的激情。这个也是体验到多样的人生啊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修了很多了

网友(2019-09-22):
最后一篇,楼主以作纪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我本来测试后面的桥有没有发出信号的  结果桥供电都没有。

请教一下,如何测桥的供电?桥的供电脚在点位图上是怎么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多少年纪参加的,修牙比修机器有钱途啊

我86年的,高考没有年龄限制的。只要你想,随时可以参加。

网友:
修牙来钱快

网友:
维修的怎么想到转行到做牙医呢?而且做牙医不是普通可以做到吧!这种思维的跳度蛮佩服的,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