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进水问题,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9-07-11):
机器型号:E40-70
版号:LA-B092P
故障:客户描述是进过水
主板正反图片:

解决方案:
                既然客户说了是进水了,就没有必要在插电了,马上拨掉电池,拆机!拆开后进水点图片

可以看出来是声卡部分进水了,其它地方没有进水,按经验这种情况应该清洗补补,换个芯片,就OK了,麻溜的开工,大根几秒钟过后,芯片换好

可以看得出来,搞得非常完美,满怀信心开机
结果开机0.20掉电,日了什么情况,拆机,难道芯片有问题,拆掉芯片,还是一个鸟样!心里先不慌,量进水引脚的阻值看看

日了狗1.5VS短路,看看连到哪里

只连到声卡芯片和桥,
断开电源节点看看

后继短路,哎,桥挂了!
总结:
        现在单桥的机器多,动不动不是USB把桥搞烧了,就是进水烧掉,又不敢换,成本太大,风险太高,真是纠结,以后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基础知识不错。

网友A:
第一句话,是在自我安慰,进水机,不是不必上电,客户自己上过电,该烧的,都烧了,上不上电,没差了

网友:
单CPU还修什么啊  报的价一般客户也都弃修了,报低了自己也不甘心

网友:
桥都爱烧哦,我修过两台两台都是四代的桥烧。换主板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客户就抱着侥幸心理会自己开机试试

网友:
关键成本高 一报价客户都不换

网友:
这类故障客户基本上都放弃了,价格报不上的

网友:
报废处理 ,没钱赚还修个毛            CPU 成本高

网友(2019-08-20):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是在自我安慰,进水机,不是不必上电,客户自己上过电,该烧的,都烧了,上不上电,没差了

这话我喜欢

网友:
一般还是交换   也有换的同行    其实也是可以换的  如果有利润当然愿意冒一点风险的

网友:
几秒钟把芯片换好了真牛

网友:
又是CPU坏了吧,真的没得搞了呀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