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2011服务器主板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9-07-11):
双CPU服务器主板,LGA2011,Broadwell系列芯片组;
1:故障现象为进系统时不断的重启,实测进CMOS画面多久也不会重启。插上U盘进入PE测试,进度条刚出来马上就重启了,依此不断循环;
2:先刷了BIOS和BMC BIOS故障不变,按以前的经验自动重启更换PCH的25M晶振修复的案例,这个也试更换25M晶后后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
3:万用表示测量内存、PCH和CPU供电都正常,有点迷糊了;
4:只好用示波器测一下CPU的几组供电,看波形都是正常的。测内存供电波形正常,再测另一组内存供电波形不正常(如图1);

5、断电卸下板检查外观似乎没有看到问题,怀疑可能是U15这个驱动IC坏了。正准备风枪取下U15的时候看到旁边的C145瞬间就歪了,仔细看原来C145有一边已经坏了,如图3。更换相同规格的C145后通电测试波形如图2,进PE系统正常,一切测试正常。

PS:这个板有4组内存供电,一组供4个内存槽,共16个内存槽。简单故障抛砖引玉,谢谢指点,共同分享。

网友:
学习到了,看了示波器太重要了

网友A:
你那示波器是不是,抓不到振铃波,感觉波形不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示波器是不是,抓不到振铃波,感觉波形不够漂亮

网友:
图三的振铃是正常的

网友:
这就是振铃波

网友B:
楼主换下来的那个电容是坏的吗,没没看到哪里坏了,还有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服务器主板见得少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下来的那个电容是坏的吗,没没看到哪里坏了,还有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吗

BOOT 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这机器能抓,只是他没调试对

网友:
厉害,这么复杂的主板。。。。。。。。。。。。。。。。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good e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