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ver:3.0 cpu有供电 CPU冰凉 维修

楼主(2019-07-11):
ga-h81m-ds2  ver:3.0  cpu有供电 CPU冰凉 维修
主板 到手    内存供电 正常   CPU供电正常1.75V
不跑码     1.05V Q35上测量正常
关键是CPU 冰冰凉
有CPU供电  CPU 冰凉   还是第一次遇到
主板也不重启
测到Q26  0.89v  开始还以为是内存比较电源
没办法 找图纸   确认Q26是PCH 供电1.5V
q26连接u1  lm358更换  Q26变为1.08V
358 2脚1.08 3脚1.08
有1.05V 顺手测了下2_5LEVEL   2.5V 正常就在LM358上面一个大贴片电容
r189拆下 测量5.2K
r188拆下 测量 4.7K
图纸标注 R188 8.2K
找个8.2K 换掉R188  一切OK

网友:
差张图 给补上 给补上 给补上

网友:
估计又是腐蚀的无穷大

网友:
技嘉H81 B85特别容易腐蚀 断线,

网友:
腐蚀断线,不好修

网友(2019-10-09):
我测下来是1.2V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