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变成恒流状态了?

楼主(2019-07-11):
哪位师傅见过如此故障?开机我先连接的UV灯,然后突然想起来电压可能不对,就在没完全启动的状态把电压设置键按下去了。
然后又检查的电流。
结果竟然出现恒流状态。
怎么设置回去?
恒流我用不了啊。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用到恒流。
最关键的,这电压我用万用表打了。测到0V。

网友:
这机器长按6  9 还是  58可以恢复连默认吧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