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A181 通病

楼主(2019-07-11):
Q20坏了,有些加焊好,有些必须要换,

网友:
好经验,。加分,,,,,,,,,,,,

网友:
这个楼主是怎么查的。

网友A:
这个不能算什么通病吧,控制转换电压的

网友:
通病好 希望以后也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算什么通病吧,控制转换电压的

全品牌全系列通病,比如bios?23333

网友:
这个容易找呀 换了安全点

网友: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是控制什么的三极管

网友:
这个通病我也遇到过,坏得确实多

网友:
大兄弟,你的意思是二级电压转不出来,换掉这个就OK是吧。好的,备注一下。通病的话,修机可以减少时间!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