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NOTE3不充电

楼主(2019-07-11):
查电源IC电路,发现电感L601,L602对地短路,把电源IC拆掉还是一样,检查与此线路相关的电容外观正常(不可能每个电容都拆来排除),后电路有点看不懂就是C1800的信号不知经哪里,如果储多电容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后路的问题。请大师帮忙打开鑫智造图纸,指导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烧机找故障快一点吧,有可能某个电容呢

网友A:
两个电感对地短路

可能的元件有:电源IC、旁路电容、负载(使用这个供电的芯片)。

使用烧鸡大法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在哪里。

网友:
可以顺着图纸,查找  VSNS_GOLD_APC_P 和VREG_S2A_S3A_OP87  两个供电,看到了哪个芯片。

网友:
发现后路是进入CPU的,如果电容排除不了,只能拆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感对地短路

可能的元件有:电源IC、旁路电容、负载(使用这个供电的芯片)。

使用烧鸡大法可以 ...

此路正常应有1.8V电压给到CPU,如果加高电压烧机,会不会烧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路正常应有1.8V电压给到CPU,如果加高电压烧机,会不会烧坏CPU?

這不廢話麼,你都看見1.8v了為啥還用高於1.8的電壓燒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路正常应有1.8V电压给到CPU,如果加高电压烧机,会不会烧坏CPU?

用它标注的电压烧鸡。外接根据电路标记的电压来给这路短路的地方单独供电熏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路正常应有1.8V电压给到CPU,如果加高电压烧机,会不会烧坏CPU?

若短路阻值很低,电压到不了1,8伏电流就已经很大了,所以不必顾虑

网友:
更正:此处正常电压0.8几伏。
电压太低烧了没反映。

网友:
拆CPU后不短路了,应为CPU爆锡或内短,重焊CPU中…

网友:
修机  就是要折腾,越折腾越刺激

网友:
用它标注的电压烧鸡。外接根据电路标记的电压来给这路短路的地方单独供电熏松香。

网友:
看一下这组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如果不是完全对地 应该阻值是正常的!他不充电 看一下图纸找出CPU有没有送出充电信号给电源去执行充电!如果CPU有送出充电信号 那在考虑电源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