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7a开机0.5A掉电.之后在开又一直正常.

楼主(2019-07-11):
如题.接到一台联想k47a客户说不开机 摆两天又好了.我接上维修电源一看电流0.5掉电.在开也是如此.但是第二天来在开机又随开随好.各位高手帮我出下主意这个要怎么修

网友:
0.5掉电应该是缺电压或后级电路出了问题导致的,要在0.5状态下瞬间测试下电压情况看看

网友:
谢谢,告知客户让他先用着,故障率高些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