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40U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9-07-11):
华硕A540U独显,板号X540UP REV. 2.0。可以改集显方式很简单,把独显拆掉就可以了。本来同行拿过来开机掉电,拆机量电压都有,然后加焊了显卡,不掉电可以显示了,第二天又不行了。打算换一个显卡,想着双显卡机器可以先去掉独显看看能不能显示,可以的话跟同行沟通,懒得订货了。做同行的维修难收高价呀,能省就省吧。上BGA去掉果然可以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驱动都不用安装。有图有真相

网友:
好经验 现在7代修的开始很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出问题的不多见 遇到可以按楼主方法试试了

网友:
显卡供电取了不就行了

网友:
现在新的本本慢慢的双显卡又回来了对我们讲是福音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碰到类似故障就好弄了。

网友:
那不错,也省事了,以后遇到这事就这样办。

网友:
把电感拿掉  这样不行吗???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