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修外星人la-a302p的主板,帮忙测试一个电感阻值

楼主(2019-07-11):
清灰清完不开机了,现在对地001

网友A:
清灰前报风险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前报风险没?

老客户顺手清了,没想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灰前报风险没?

清灰都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都有风险

清灰确实有风险,见过最离谱的是清灰后,桥的晶体碎裂的了,血赔!

网友:
最怕就是碰到这些麻烦的事情了,弄完之后发现出现别的问题了

网友:
见过几次了,虽然很少,最多清完开机不亮,放电就好了,我是不会犯静电的错,先报风险,清理前都会洗下手。

网友:
感觉即便是显卡供电阻值也低吧?清之前开机试过么?

网友:
这个位置阻值太低了 看样应该是1.05V的供电 或者CPU辅助供电   估计静电击穿了

网友:
正好手上有这个板子 现在是0.5-0.6-0.7再跳回0.5不亮 但是这个电感pl300我的阻值是150

网友:
CPU 死的多,清灰有风险的

网友:
上次一台机子,我什么没动,第一次开机正常,没拆机,然后直接拨的电源,然后再插电源再开机,直接短路了,拆机一检查集成CPU烧了,发烫,一万个曹草艹

网友:
清灰啥事也出呢。我清灰一般不摸主板,稍微吹一下灰,也不会用刷子去扫,就怕出事。

网友:
最怕就是碰到这些麻烦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