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win7系统装显卡驱动进系统不显示xp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9-07-11):
DELL E6410win7系统装显卡驱动进系统不显示 xp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因为有一批这样的机器。驱动问题可以排除。显卡BGA加焊了,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bios升级到最新试了?

网友:
bios需要最新

网友:
左右两边的小板拔掉试试?

网友:
外设引起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情况下面就是nios  显咔

网友:
我建议重制工厂BIOS,这个板号有两种?

网友:
遇到过HP的这样的,没有装原厂的显卡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