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841P,掉电

楼主(2019-07-11):
如题:开机用示波器测量跑码正常,就在屏背光闪一下的时候掉电,各位大神,除了查显卡供电外,还有什么思路,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拆屏看下,不行bios  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看下,不行bios  再显卡

拆屏后键盘灯不亮,BIOS换过,我其实想问与温控有没有关系

网友:
集思广益啊,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各电感电压查查~

网友:
此故障解决,原本显卡供电短路,把三个MOS管换掉,不短路了,然后闪背光掉电,后面把芯片换掉后问题就解决了,看来是芯片有微短。

网友:
换了什么芯片?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2021-07-12):
实践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