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惠普DV4东芝L700本本短路两例

楼主(2019-07-11):
    今天来接到两台本本,一台东芝一台是HP的,先搞简单的东芝L700不用转换头方便,插电大短,果断拆机,测量单个隔离管,PQ1第一管d级短路且GD级击穿,第二管PQ2的s级短路,D级正常。果断拆掉第一管后,D级还短,那就烧鸡把!6V 2A,快速摸全板,在背面找到电容PC8把贴纸烧糊了,一老铁干掉OK了!那就补第二管子把,手上没有,那就改管把,找个8脚P管飞线,秒了。

    第二胎HP插电直接大短,拆机一看进过水,EC和两边USb小板腐蚀发黑,洗刷刷再说,电源接口附近电容都烧糊了,铲掉电容加刮掉板层短路点正负极,OK这边打值不短。但公共点还短,那就烧鸡巴吧!6V 2a直接烧,摸到总线供电电容短路,拆掉OK秒杀了,装C壳按开关没反应,咦,纳尼。去掉C壳再开又可以开,卧槽,难道C壳接触到主板导电?那就两面贴高温胶带隔绝,再开机正常了。要是天天都有大短来送钱玩意那该有多好啊!

网友:
新机器大短就废了

网友(2019-08-24):
修机不论新旧,赚钱就好啦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不到东芝机器,可能量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