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怎么接线?为什么三相电机有3或6个接线柱?

楼主(2019-07-12):
关于电机接线柱的链接方式,下面整理了从单相和三相的接法及三个接线柱和六个接线柱的分别等知识,跟各位电工朋友分享,希望在实际操作中能帮到各位。

单相电机一般是指用单相交流电源(AC220V)供电的小功率单相异步电动机。这种电机通常在定子上有两相绕组,转子是普通鼠笼型的。两相绕组在定子上的分布以及供电情况的不一样,可以产生不一样的起动特点和运行特点。这就跟单相电机的接线有关系了,下文我们将详细介绍。

二,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单相电机里面有二组线圈,一组是运转线圈(主线圈),一组是启动线圈(副线圈),大多的电机的启动线圈并不是只启动后就不用了,而是一直工作在电路中的。启动线圈电阻比运转线圈电阻大些,量下就知了。启动的线圈串了电容器的。也就是串了电容器的启动线圈与运转线圈并联,再接到220V电压上,这就是电机的接法。当这个串了电容器的启动线圈与运转线圈并联时,并联的二对接线头的头尾决定了正反转的。比起三相电动机的顺逆转控制,单相电动机要困难得多,一是因为单相电动机有启动电容、运行电容、离心开关等辅助装置,结构复杂;二是因为单相电动机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不一样,不能互为代用,增加了接线的难度,弄错就可能烧毁电动机。

1、两只绕组完全相同(专用正反转交流电动机)接线;

2、大电容起动小电容运行电动机接线;

3、普通电动机和调速电动机接线。

三相电机接线柱怎么接

三相电机接线柱有二种接线运行方式。

第一种为星形(Y)接法,电机内部三相定子绕组的首或尾端连接,另一端三相分别通入U.V.W三相交流电运行,适用于三千瓦及以下的三相异步感应式电动机。

第二种为三角形(△)接法,即将三相定子绕组的首尾对应连接,第一相绕组的首端与第三相绕组的尾端连接可视为U相,第二绕组首端与第一绕组的尾端相连接可为V相,第三绕组首端与第二绕组的尾端相连接可为W相,分别通入U.V.W三相交流电源运行,适用于4kw及以上的三相异步感应式电动机。但对电动机的接线方式应按实际铭牌接线为准。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绕组共有六个接线头引出来,接在接线盒的六个接线上,并标着符号D1、D2、D3、D4、D5、D6,其中D1和D4、D2和D5、D3和D6各为一相,称为A、B、C三相绕组,如图1所示。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角形接线,用符号“△”表示;另一种是星形接线,用符号“Y”表示。所谓三角形接线是把接线盒的六个接线柱中,上下两柱用金属片连接起来后,再分别接电源,如图2(a)所示。所谓星形接线是把上面三个接线柱用金属片连接起来,下面三个接线柱再分别接电源,如图2(b)所示。

电动机三相绕组究竟按何种方式连接,要看铭牌标明的电压和接线方式,如果铭牌上标着电压220/380V,接法△/Y,表明该台电动机有两种接线方式,适应两种不一样的电压。如果电源电压是220V,就应接成三角形。如误接成星形,就会使接到每相绕组上的电压由220V下降到220/√3=127V,电动机就会因电压太低起动不起来,如仍承受额定负载,就容易造成过载烧毁。如果电源电压是380V,就应接成星形,如误接成三角形,每相绕组就会承受380V的电压而造成定子电流增大烧毁绕组。所以正确的接线方式,应能使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时,所承受的电源电压必须等于或接近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3个接线柱和6个接线柱电机接法和分别

3个接线柱的,是在电机内部已接好成星形或三角形了,出来的就是三根电源线了,采用此法的多是功率较小的电机。只要把380V三相电源线直接接到三柱上就可以了,调换其中两项的位置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向。

6柱接线柱的分星接和角接两种接法,如果是星接则是将其中的三个接线柱横向连在一起为中点,另三柱的的接线按上述的三柱的接线方式接线即可。

如果是角接就把6柱中上下两个柱连一起,形成三组即可,注意星接和角接的转速和功率是不一样的。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