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认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9-07-12):
如题无线网卡换了一样可是能够认到蓝牙就是认不到无线网卡求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无线网卡的供电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的供电看有没有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搞好了EC加焊了就好了

网友B:
EC加焊了就好了,脱焊了。。。。

网友:
ec 脱焊了  引起不识别无线网卡 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加焊了就好了,脱焊了。。。。

本来机器不触发的之前加焊过EC后来发现是个保险坏了修好后认到过后来没认到了无线换了一样才再次加焊EC结果好了呵呵

网友C:
换掉板背面的管理蕊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掉板背面的管理蕊片

谢谢你的回复机器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