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海泰坦X7TI CPU供电一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9-07-12):
I7七代 GTX1060  6G显卡的游戏本,放在家里冷气滴水了,不亮机!原机器CPU供电芯片底部进水了,清洁之后发现不严重就是有一个电阻腐蚀掉了,量不出是多大的                                                                                                    有同行修过这款机器吗?机器比较新没找到图纸,就求电阻的参数。有高手能帮帮忙吗?

网友A:
接下来的情况怎样?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的情况怎样?修好了吗?

没有!还没装那个电阻,需要那电阻是多大参数的,还凉在一边

网友:
别问  问就是10k电阻

网友:
这种电路周边因该就是10K可以跑跑电路。把电路画出来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本来就想装个10K,但考虑再问问论坛的同行如果有个实质的就更好,听你这么说,就装个10K试试

网友:
一颗电阻决定成败!

网友:
谢谢大家,就加个10K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明天给你测  QQ360679403

网友:
r707  520k左右  开机时 一边19V 另一端5V 不知道我的对不对

网友:
R866 150K左右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  不出CPU 电压 27脚 3.3V  CPU供电电感 6-8欧 对的吗? 楼主可以帮看下您的是不是这个阻值吗?
通电显卡电压 0.89 内存 1.35 其他电压也有电压 1.8 1.1 1.05  这些都有,不懂怎么样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