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17Y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7-12):
谁知道S17Y是什么芯片

有人知道 这小米笔记本的芯片不???

网友:
                                 淘宝问问

网友:
待机芯片。

hyy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A:
g5388,复合管,好像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g5388,复合管,好像

是复合供电ic,没有找到这型号的图纸和引脚定义不好搞

网友:
就是个电源芯片,管理某路电压输出的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脚位图我有,但不告诉你

网友:
看下这也许是你要的G5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