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e45没复位

楼主(2019-07-12):
b85m-e45通电全部供电正常
就PCI-E A11脚没有3.3V复位电压
直接找了份图纸。和点位图。论坛上
有点位图和图纸我就不重复发出来了
ISL95812第三脚PGOOD有电压输出
V星一般就连接电源芯片旁边的小六脚三
极管直接拆掉就行了。之前还有找了个换上去
后来了就拆掉不装回了。先拆了Q13,还是不行。
再拆Q2 OK了。过程不说了。直接说结果了。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看帖就是最好的学 习

网友:
这个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这个小六脚有点类似华硕技嘉采用的2个三极管输出vrm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六脚有点类似华硕技嘉采用的2个三极管输出vrmpwrgd

是的。一般直接拆。以前就老是找去换。

网友(2019-12-02):
厉害厉害,楼主图纸哪里找到的啊

网友:
我也在修一片V星h81,和你的故障差不多,我拆了6脚,3脚有3v,还是反复上电不亮机,明天拆了试试